求教,这个电气元件 究竟是个什么电气开关

楼主(2022-03-18):
老外设备上有这样一个电气元件,应该是一个料位开关的东西,但是我们无法转化国产化

一定是 传感器,至于是超生还是电容,这就真的没有研究明白,有没有大神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个啥

网友A:
啥设备啥工作情况都不说,你自己才知道了。除非遇到接触过这个玩意的人。

网友:
轴编码器吧

网友:
拆呀。。。。。。。。拆。。。不拆我也不会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设备啥工作情况都不说,你自己才知道了。除非遇到接触过这个玩意的人。

是个传感器,至于动作没必要说的,很繁琐,我把这个东西的功能及用途说的很清楚了呀

网友(点评):
那就看结果了,有没人能说出来。

网友(点评):
你以为的清楚不是真的清楚。。。。 要不你猜猜我用的啥牌子的电脑,用的啥输入法?

网友:
拆下来,拆下来研究,不拆永远不知内部结构

网友:
我看你猜的八九不离十了,那个黑色的后盖打开就能看出具体是那种了。

网友:
在机器上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不出意外应该是个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