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与40cr轴的调质问题

楼主(2022-03-18):
45与40cr轴的调质问题:
第一个问题,轴的调质硬度多少,根据什么,有什么量化的公式吗,看图,45好像比40cr调质后硬度高
第二个问题,一个轴需不要调质,根据什么啊

网友:
1.好像调质的硬度可以变的,比如45钢调质HB220-250也可以。
2.根据载荷情况

网友A:
1、可以百度常用材料热处理规范,
2、需不要调质要看你的设计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百度常用材料热处理规范,
2、需不要调质要看你的设计需要

不懂,设计时根据什么算,该不该调质

网友:
调质可以提高材料机械性能,考虑成本及要求,45比40Cr含碳量高,所以调质后硬度高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设计时根据什么算,该不该调质

受到的扭矩<材料的屈服强度*截面积*安全系数

旋转轴基本都调质的,增加材料强度,不调质做粗点也许

网友B:
40Cr调质后的韧性比45钢好多了,所以需要承受交变载荷的时候,请优先考虑40Cr.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Cr调质后的韧性比45钢好多了,所以需要承受交变载荷的时候,请优先考虑40Cr.

交变载荷,那齿轮轴肯定是交变载荷了

网友(点评):
所谓交变载荷,更多是指频繁正反转或者频繁启停的那种情况。

网友:
所谓调质就是材料不行,需要回炉进行操练,提高性能。
和人需要回炉一个道理。

网友C:
你这问题问的和你注册时间严重不符。

网友(点评):
是的,难道不知道金属学与热处理这门课吗?

网友:
做结构设计时,轴径的选择要用到材料的机械性能,需不需要调质处理看实际材料的机械性能是不是能满足你的计算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问题问的和你注册时间严重不符。

兄弟好眼力啊,哈哈,我一直没做过轴的设计,

网友(2022-09-23):
调质就是淬火+高温回火。具体的硬度值热处理的时候是可以调整的,也就是可以通过微调回火温度在一定范围内控制调质硬度。像45钢的调质硬度大概的范围就是30HRC左右,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

网友:
两个材料淬透性不同,调质的深度不同,大件选40Cr,小薄件选45.调质综合机械性能好,轴承位一般要耐磨,应该用中频淬火。

网友:
上述两个零件选材正确,工艺选择正确,那个轴重要,40Cr合金钢,贵点,45钢省点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好眼力啊,哈哈,我一直没做过轴的设计,

一般说Cr显著提高强度、硬度和耐磨性,但同时降低塑性和韧性。没看到轴径尺寸和受力情况的说明,Cr对韧性的影响会影响到疲劳寿命。同样直径400mm的45#轴有的设计要求调质,有的要求正火。有一做工程机械的私企老板把客户正火态的轴自掏腰包进行了调质。正火和调质的轴都能正常工作。最后失效统计看调质的疲劳断裂的比例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