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带的问题

楼主(2022-03-18):
大佬们,请教一个问题,设计了一个同步带垂直升降,负载不超过50KG,麻烦问各位前辈,同步带和载重的平台间应该怎么连接呢,用夹板会滑动吗,可以在同步带上打孔吗?

网友:
垂直运行速度是多少?
采用同步带+直线导轨方式,否则会抖动或者产生倾覆。这种结构的案例很多,没有思路,就先查资料研究别人的结构,消化变成自己的。

网友:
夹板不会打滑,放心用。

网友:
起升高度多少?是否频繁?有速度要求吗?

网友:
可以打洞,不会打滑

楼主:
垂直提升速度1.5m/s,高度4米,用的是同步带和直线导轨,老师说重量太重夹板可能夹不住,网上也找不到同步带夹板这方面的数据。所以来问问大佬。

网友:
不会滑的

网友:
淘宝搜索同步带齿形压板,不会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