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这么个东西,只有这2张图片!

楼主(2022-03-19):
航车路过,打开机构,漏料。
①,怎么保证不漏料?
②,这个上边的那块是干啥用的?

网友:
所以到底要不要漏料呢?

网友(点评):
问你呢,赶紧回答。

网友(点评):
你猜我猜不猜

网友:
我的思维很简单,①航车不路过,②机构不打开。保持原状。原状漏料么?感觉又回幼儿园了

网友:
小圆套大圆带孔

网友:
图片上哪个地方漏料?在图上标记下。物料状态是什么?

网友:
第二张图是不漏料的状态吧,管子下面开孔,U型折弯板挡柱孔就不漏料了,行车过来顶开扁铁,U型板跟着旋转,漏料

网友:
还不如不看图片,直接根据要求自己设计得了。

网友:
同意六楼解释

网友:
上述结构是大筒套小筒,都有孔,大筒外有拨动旋转杆,行车触发旋转杆实现漏料与不漏效果!

网友:
这是养殖场里的自动喂料机,图1是给料斗上料的状态,图2是料斗离开的状态。

网友:
你说漏料是漏什么料,漏多少,请明示。
你主张的上边那块是指哪一块,是不是我以为的那一块,请猜一猜。

网友:
两张图片足够了,楼主再仔细揣摩下吧,不复杂。

网友:
看过动作就明白了,静态图片不容易看出来

网友:
没有看明白

楼主:
就这些信息,其他的啥也没有。。。

网友(2022-11-02):
引用 楼主:
就这些信息,其他的啥也没有。。。

(ง •̀_•́)ง(ง ˙o˙)ว

管道出料口内壁加斜面坡,管道开口处套装一个‘C’形状安装可调节的拨杆(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