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轴轮系的问题

楼主(2022-03-19):
如果中间是主动轮,外侧三个是被动轮,这样设计的话算定轴轮系还是行星轮系(强调没有外侧齿圈,输出在三个被动轮轴上)。如果设计这种机构需要注意什么吗?我查了一些资料说直齿轮重合度最高1.98,那这个机构是不是不适合用直齿轮去做呢非机械专业,但是需要设计一个这个东西

楼主:
sorry,放错图了,最后一张图才是问题:

网友:
定轴轮系是指轮系运转时,其各个齿轮的轴线相对于机架的位置都是固定的。用定轴轮系的定义去衡量。

网友:
我都没明白你想表达啥意思

楼主:
常见的就是一个主动轮带一个被动轮构成定轴轮系,或者中间带一个惰轮,但是如果用一个主动轮同时带动三个被动轮是不是会有问题呢?在设计的时候怎样去校核这种机构?是按照一对齿轮方法去校核吗?以及是否需要让他重合度高来提高运动精度,防止周边三个被动轮有虚位?(实在抱歉,新学的机械设计有很多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
行星轮都是这种结构的,三个才能保持稳定性。

网友:
如果外圈的3个齿轮不绕中间的齿轮转就是定轴轮系。
设计需求没有说清,这样设计的目地没有说清,要是为了动力分流,中间的齿轮寿命会明显低于外圈齿轮。不要做大速比。
如果是大速比减速器体积受限,那你就要考虑行星减速器了,加齿圈加行星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