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铣床工作面自加工

楼主(2022-03-19):
想起一件事,请求解一下惑,当年厂里采购一台龙门铣床,稳好床子后打表工作台面有点不正,一位师傅提议装上盘铣刀自铣一下工作台面。这  可行吗?

网友:
机床厂在自家调试最后都会这么干,立车叫自车,铣床叫自铣,因为大的床子都是拆分后运到现场重新组装的,也要调,自铣也正常。
关键是你最后技术协议里的验收项目标准你要挨个检。

网友(点评):
你应该没有干 过机加,立车自车是车卡抓,不是车卡盘,铣床自铣是铣垫块不是铣工作台,没有哪个敢铣工作台,只有磨床会磨磁台,因为磁台会比行程小,能全部磨到,

网友(点评):
我是没干过机加,但在机床厂呆过几个年头

网友(点评):
还有请注意楼主说的是龙门铣,我说的是立车

网友A:
自铣工作台?有这操作,傻了吧,工作台比加工行程大多了,只铣中间吗?铣也不能改变主轴相对XY平面的垂直度,说自铣的,会给老板打死的,龙门铣要调试好才行。你哪师傅说要装铣刀铣的,这种工人会给老板打死的,龙门铣要调整到XYZ垂直,XY平面度,都要达到要求,不然怎么加工,飞个平面有接刀,

网友(点评):
你以为机床自己的零件都精度高到装上去就是合适的?

网友:
2楼和3楼谁是对的?

网友B:
这么操作不对吧?如果机床搬家岂不把工作台面车的面目全非?我在机床厂干过,没说过这样操作。也许我孤陋寡闻。

网友:
就买之前就没看一下在人家车间时候是否水平?
最好是让厂家解决;

网友:
都有个自重的问题,如果你把平台洗一下,是可以保证加工出来的产品的平行度、平面度和垂直度的;这个跟机床是否倾斜没有关系;

你安装的时候,床身是倾斜的,加工时候机床震动以及其他机床的震动,你的精度没办法保证;

最好的办法,还是调节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操作不对吧?如果机床搬家岂不把工作台面车的面目全非?我在机床厂干过,没说过这样操作。也许我孤陋寡 ...

人有人道,鬼有鬼途,杀猪杀头,杀屁股,各有各的路数,说不定还真是这样,这样也省事多,不用调水平,直接铣一次工作台就行了,民间能人辈出,我也没见过铣工作台的,也是孤陋寡闻。

网友(点评):
那我很好奇,工作台的压码槽的垂直和平行是咋处理的? 难道是把码块拉弯或者说歪了码也行?加工精度看缘分?^ _ ^

网友:
龙门铣/刨,立车都看见自加工过

网友(点评):
见识广,我还没见过,有图吗,学习一下,龙门铣铣工作台,行程内能铣到,行程外的怎么处理的?给个图好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是行程够的那种,没图,好多年了

网友:
此办法瞎扯!

网友:
自铣后机床一定是正的,不过看客户怎么要求,如果有要求的话,还是需要通过调整机床立柱等获取合格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铣工作台?有这操作,傻了吧,工作台比加工行程大多了,只铣中间吗?铣也不能改变主轴相对XY平面的垂直度 ...

台面在加工范围,台面比行程小。

网友:
大学机械课程书本里就有,不用怀疑。

网友:
肯定可以的,这叫自干自,这样才能保证刀盘与工作台面的平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