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工程图表现某些切除前的轮廓?

楼主(2022-03-20):
如图,是将一个类似两端圆头的平键,再切除一个小R61.98下来。
对于一个加工件,我们先表现出一个两端R80的轮廓,然后再另一个方向进行切除。
怎样表现未割以前的右端的R80?这个图是我在工程图用草图补画了一个R80,毕竟它比较简单。
实际单位中有些比较复杂的圆弧轮廓,切除后圆弧轮廓不再完整,难以在工程图中进行标注或补画。
这样某一步切割前的轮廓如何在工程图表现出来?
问题:右图的R80,是某一中间过程的轮廓,如何在工程图中显示?
谢谢!

网友A:
建立切之前的配置,那个图纸显示这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切之前的配置,那个图纸显示这个配置

谢谢!见别人的工程图有直接一个投影出的。不过不是sw
图片中这个图形,如果用多一个配置再投影一个视图出来,感觉也有些怪怪的

网友B:
在工程图左边的特征树中可以展开建模的特征树,把草图显示出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工程图左边的特征树中可以展开建模的特征树,把草图显示出来即可。

高见!!

网友:
这个就是看你轮廓线怎么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