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怎样不延伸到其他面?

楼主(2022-03-20):
想只在蓝色这区域做倒角,但总是延伸至相邻两个面。见图片左部。原本也像右部那样。只想在圆弧处做个倒角。请问如何做到?谢谢!

网友A:
将延伸到所有面的钩去掉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延伸到所有面的钩去掉就可以了呀!

请指教一下?

网友:
倒角尺寸大有可能延伸到其他面。

网友B:
是要这样吗?

网友(点评):
要加工成这样子,好难。还不如全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这样吗?

谢谢!是先分割实体么?
确实加工这样好难。其实是想将圆弧这边像您画这样倒角,然后两边稍微顺起来。这个靠角磨机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先分割实体么?
确实加工这样好难。其实是想将圆弧这边像您画这样倒角,然后两边稍微顺起来。这 ...

是的。

网友: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