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不同图幅之间的复制粘贴比例问题

楼主(2022-03-20):
前提:原来有A1图幅一张,比例为1:8,由于标题栏的尺寸是标准的,在总图上量标题栏的长度是个1440mm,然后,我在标题栏的上方,用线画的一些表格,填写各种参数,文字的字高设置为3.5mm,为了对齐,画的表格长度也是1440。因为这个表格,是个标准的。
我又新建一个A1图幅,比例是1:1,准备把这个表格给复制过来。操作一:直接复制表格+文字,过来后,没有变形,但是,需要把这个表格缩小8倍,才与新图的标题栏一样长,问题就是,缩小后,字的大小,看屏幕的话,字的大小与新图里3.5高的字,大小是一样的,但是实际文字的定义,字高也被缩小了8倍,变成了0.4。用新图的3.5的自高的字格式刷去刷一下,复制过来的文字,字会变得很小。

网友:
思路错了,图都是按照1:1画的,只是出图时选打印比例

网友:
自定义表格可以做成格式化模板的,这样比例会主动随图幅调整

网友:
是这么设置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