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传动结构设计思路求解。

楼主(2022-03-20):
做的检漏机(本科毕设)
需求:带传动上面做一个柔性夹具,能自动适应不同宽度的瓶子进行传送。
楼主完全没有思路,有大佬能简单提供一点方向和设计思路吗?

网友:
你家导师收了钱都不提供你思路,你又为何这么自信咱们会这么热心呢?

楼主:
给个思路而已。
如果问题确实对大佬来说要花很多精力,而没有回报的话。帖子就应该沉。
我相信一定有热心的人,才会发帖才会尝试。
尝试不代表自信。

网友A:
百度看看,输入关键词,多看看百度里面的图片,找找灵感,
给你个方向吧;
如果只是输送,不存在定位,链板线就可以了;
如果后面有定位;
输送方式参考一拖二口罩机,但是不一样的是每个治具上放一个弹簧,这样可以适应不同宽度的瓶子;
第二个就是参考电镀线:
https://www.mfcad.com/tuzhi/1389/39916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看看,输入关键词,多看看百度里面的图片,找找灵感,
给你个方向吧;
如果只是输送,不存在定位,链 ...

好的谢谢。

网友:
先把需求用图示表达出来,工程师是用图交流的。另外,你要有具体的参数范围,多大的瓶子,多高的带速,工作频率是多少,成本要控制在多少……

网友:
万能的抖音搜索即可。什么都有。看完照着仿。

楼主:
本科设计,不太关注成本,简单能满足需求就行,大概直径30-60mm的瓶子检漏。
主要的是做带传动上面,固定瓶子柔性(能根据直径自动调整)的夹具。
吧友们可以提供一下机械设计思路,相似模型,专业名称,找资料途径等。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本课设计不太注重成本,结构简单,测直径30mm到60mm的瓶子
主要设计带传动上面固定移动瓶子的夹具(根据瓶子大小自动调节)
大佬们可以提供一些相似模型,设计思路,专业模型名称等,

网友B:
这个架子看着不太稳

网友:
1688.com上有专门的柔性夹具的柔性带。

夹持瓶子应该用两根平行的柔性带吧?瓶子在图中什么位置进入柔性带?运行到什么位置?把图片中电机设计到架子上,不要放在安装架的外面,这样省空间;电机带动的另一个带轮在安装架的什么什么位置?

安装架这样设计不太好,从三维看着都不协调。安装架设计要考虑总体重心在什么位置,防止有倾覆力矩。

网友C:
没有思路的话,在网上搜瓶子柔性夹具或柔性链条传动看看别人的传动结构怎么设计?开阔下自己的思路。在安装架上设计电机的安装底座,这样总体体积会小,结构也比较紧凑。

网友:
用链板传送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思路的话,在网上搜瓶子柔性夹具或柔性链条传动看看别人的传动结构怎么设计?开阔下自己的思路。在安装 ...

原图的传送带有电机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科设计,不太关注成本,简单能满足需求就行,大概直径30-60mm的瓶子检漏。
主要的是做带传动上面,固定 ...

第二张图最下面是鼓风机,用来剔除不良品的么?

网友:
这种,网上查上有很多视频可以参考的。

网友:
柔性要根据实际情况,三种以内用气缸,三种以上用伺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张图最下面是鼓风机,用来剔除不良品的么?

这样用不合适

网友D:
不然用来干啥?猜猜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然用来干啥?猜猜看

设备整体微正压?要是吹残次品用风机反而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备整体微正压?要是吹残次品用风机反而不合适

那就是负压传送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架子看着不太稳

我也这么觉得,看着上面零件的高度比底部支撑都高,下半部分没有重物的话,很容易倒,和简易的水管晾衣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