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有在位关系、打包后改尺寸,不能自动更新

楼主(2022-03-20):
装配体是打包的。这是其中一个子装配体。最大的零件加长了。编辑其中某在位零件时,提示由另一个关联的装配体所定义,就是和另一个原来文件还有关联的感觉。工具-选项-外部参考引用-(勾选上)当编辑装配体时,允许零件具有多个关联。这时其中一个零件可编辑。
另一个零件如图,也是在位关系。这个零件在原来打包前文件中是由左下角那个紫色槽生成。但现在不自动更新。需要拖动草图重新给配合关系。
请问,打包后的草图,在位关系,不能随改尺寸后的父零件更新么?
补充:在位零件拉伸特征拉伸到一面,那个父零件厚度尺寸改了,在位零件也没自动更新。这都是打包后的。

网友A:
先去帮助文件里看下什么叫“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帮助文件里看下什么叫“在位”

没看明白。。。原本是随父零件更新的,我这打包后的不能。帮助里没看出来。。。
而且拉伸到一面也不好用。父零件改高度,在位的子零件拉伸尺寸随之不变化。。。甚至没法编辑拉伸特征,提示要选择面

总之原本都好用,打包后改尺寸就不好用。。我只能是把特征删了又重做。。
嗯实践证明两侧对称的拉伸特征好用。

网友B:
把关联零件打开,重新更新后再保存下试试。

网友C:
手动更新总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关联零件打开,重新更新后再保存下试试。

打开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更新总可以吧!

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