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维修大佬进来看一下。

楼主(2022-03-20):
哥哥们,我执行换刀,然后他把原来的刀还进去,抓新刀的时候,刀库不转,还是抓的原来的旧刀加工,导致我的材料直接报废了。但是系统面板显示刀具号变更了。导致现在我的刀库刀具号码乱了。我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说的是斗立刀库,正常系统要得到换刀信号刀位信号才能工作,你说的情况,正常情况下,系统应该要报警停机
有问题联系我13066937362

网友:
试着手动刀具转到基准刀位置,然后重新定义刀具号即可

网友:
那家的机床,啥系统?

网友:
确实,你用的三菱的?  不妨留个联系方式详细交流一下

楼主:
|百度虎威发表于 03-21 12:31那家的机床,啥系统?
西门子的系统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20 20:44试着手动刀具转到基准刀位置,然后重新定义刀具号即可
这个办法我知道,但是用不了多久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重装一下NC和MMC试一试吧

网友:
联系厂家呢

网友:
刀号乱了噻

网友:
刀库或者打刀缸的感应器有问题了,这个机器PLC应该是没有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