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主轴跳动最高能达到多少?请大家畅所欲言

楼主(2022-03-20):
本人主要从事仪器仪表设计,需要用到高精度角接触轴承
国外的P2级轴承对国内禁止出售,无奈之下找到国内龙头轴承厂制作;拿到成品后实测发现,国内的P2级轴承精度和国外P5相当,连国外P4的精度都达不到
这其中并非轴承不合格,而是国外的轴承实物一致性非常好,实际精度比手册上的数值高很多;
反观国内轴承,只要测量数据符合标准就算合格品;
感触颇深

PS:有大侠说用国产P5级的轴承能做到2u的跳动;
       请各位大佬谈谈,你们见过的机床主轴跳动最好的能达到多少?

网友A:
测过普通精度锥形轴承内外圈跳动,均在15丝左右,装入工件,跳动8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过普通精度锥形轴承内外圈跳动,均在15丝左右,装入工件,跳动8丝,,,,

为什么装了工件以后跳动精度更高了呢?

网友(点评):
未安装前失圆

网友B:
你真能扯蛋,国产P2,哈轴洛轴都能达到要求,只是稍贵,要对公采购,采购很麻烦,还国产P2相当于国外P5?一般我这主轴300/0.02为合格,实际上出厂300/0.0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能扯蛋,国产P2,哈轴洛轴都能达到要求,只是稍贵,要对公采购,采购很麻烦,还国产P2相当于国外P5?一 ...

国产P2跳动1.5u,进口P5跳动1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能扯蛋,国产P2,哈轴洛轴都能达到要求,只是稍贵,要对公采购,采购很麻烦,还国产P2相当于国外P5?一 ...

大侠,先不说扯淡的事,说说你用的什么轴承,轴承跳动量多少?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主轴一般小于0.003,不过基本上都是用静压动静压

网友:
SKF主轴轴承,端面跳动,径向跳动1个缪

网友C:
大侠,你们实际采用的轴承测试手段,可以介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你们实际采用的轴承测试手段,可以介绍一下吗?

轴承厂商有专门的检测方法,在恒温恒湿环境下按他的工艺操作即可;

网友:
这个要求挺高的

网友D:
我公司就是做精密轴承的,国内精密轴承基本形位公差不会比外国差。我是搞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公司就是做精密轴承的,国内精密轴承基本形位公差不会比外国差。我是搞技术的。

轴承的径向跳动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D(2022-05-13):
引用 楼主:
轴承的径向跳动能达到多少呢

p2基本2.5微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p2基本2.5微以内。

大侠用的哪家的轴承

网友D(2022-08-11):
引用 楼主:
大侠用的哪家的轴承

我就是轴承制造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轴承制造厂家。

NSK P5的跳动在1u以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NSK P5的跳动在1u以内

我有详细数据,他达不到P5,1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你们实际采用的轴承测试手段,可以介绍一下吗?

去烟台轴承仪器厂,把B系列的全部买齐了,基本就可以测了

网友:
以车床为例,用简陋的方式评测,精车外圆,用外径千分尺测若干个外圆直径,找到最大值和最小值。
两者差值基本在10um以内,比较好的2um左右。几乎没差值的也能碰到。
也用杠杆万分表,在平板上打外圆高度的。也有在V形块上打外圆最高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公司就是做精密轴承的,国内精密轴承基本形位公差不会比外国差。我是搞技术的。

工艺只是一部分,设计很重要的,例如油膜的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工艺只是一部分,设计很重要的,例如油膜的设计。

说这些等于没说,如何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这些等于没说,如何控制???

首先我不是做这个的,就算我是做这个的,要是我能一口气就给你说出来,中国的高级轴承早就做好了,轮不到国家来什么定向攻坚了。

你的话没问题,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详细数据,他达不到P5,1微。

没有实测过,合格证上写的1u,我们的装完之后主轴跳动在2u以内,这2u包含了轴承跳动和我们零件圆度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我不是做这个的,就算我是做这个的,要是我能一口气就给你说出来,中国的高级轴承早就做好了,轮不到 ...

精密轴承时波的主动控制,谁都知道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