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中心部位加工分享

楼主(2022-03-20):
材质:调质40Cr
机床:排刀式仪表车床
切削参数:转速2000,端面切深0.4mm
问题:端面中心部位不良,始终是灰色的,刀片选用的是黄色三角型刀片,刚开始加工的时候以为是切削参数不对,尝试各种参数,但是效果不理想,

调质是先淬火后回火,淬火层厚度只有一毫米(强淬火可达一点五毫米但那是为高强度搞的渗碳然后淬火的)芯软是必然的,而且就是要芯软外硬来达到硬度塑形的一定平衡,加上越往圆心切削速度在下降,工件刚性在下降,削会刮伤等是会这样的

最后更换为开槽的三菱陶瓷刀吃量0.4mm,原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问题解决

网友A:
陶瓷刀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刀片呢?

形状一样的陶瓷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