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磨床的问题

楼主(2022-03-21):
大家好,公司想买一台小磨床(618这种),精度想要好点的。想请教一下大家,这磨床的好坏取决于那些参数,能否推荐一下国产或者台湾的品牌,价格大约多少入手合适。谢谢大家!

网友A:
国产2.6W左右,建德原装祼机现在是4.8W,精度好?300/0.01这算很高精度,吹牛的都是300/0.002,实际能达到300/0.01就是高档货,硬轨的精度高,线轨的精度差,线轨最便宜11500,精度300/0.02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2.6W左右,建德原装祼机现在是4.8W,精度好?300/0.01这算很高精度,吹牛的都是300/0.002,实际能达到3 ...

你好,请问一下,国产有哪个品牌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A:
建德不错,精度能保持4年以上,如果在深圳,可以去坪山看,他的经销商在哪里,不过一台裸 机4.8, 加上别的,应该过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德不错,精度能保持4年以上,如果在深圳,可以去坪山看,他的经销商在哪里,不过一台裸 机4.8, 加上别的 ...

好的。谢谢

网友:
3万可以买到合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