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的材料屈服强度越粗越小?怎么理解?

楼主(2022-03-21):
机械设计手册的材料屈服强度越粗越小?怎么理解?
例如40Cr调质后在直径200mm左右屈服是490MPa,直径390mm左右屈服是440MPa,最近遇到一个心轴设计,以我下面结构为例,390mm是个法兰面,受单方向偏载力,导致R8圆角处产生较大应力,仿真约为260MPa,那我如果用40Cr调质,是不是使用490MPa的屈服点,安全系数只有1.8?此次若要保持3倍安全系数,可以使用什么材料?我找了机械设计手册,发现在200多屈服强度都只有4、500.。。。。。求大佬解惑,这个直径厚度怎么理解

网友A:
不能把R角做大吗

网友B:
因为材料越厚,芯部热处理效果越差,所以平均就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材料越厚,芯部热处理效果越差,所以平均就越小

可否做成管状的呢,我内部空心一定直径,保证一些厚度?比如说我轴进行锻造成型再加工调质,保证这个部位厚度再60-70mm,是不是可以提高这里的屈服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把R角做大吗

R角边上是防尘圈,未成本考虑,这边还要做螺纹将法兰面拧上去再焊上

网友C:
“截面突变”影响?将20mm厚度改变一下结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面突变”影响?将20mm厚度改变一下结果怎么样?

那个厚度标错了,后来从40改成50mm仿真的,应力是260MPa,影响很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R角边上是防尘圈,未成本考虑,这边还要做螺纹将法兰面拧上去再焊上

你这结构怪了.
既然你知道离要的强度差太远,就不该往锻打那里想.

网友:
把材料换成淬透性好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结构怪了.
既然你知道离要的强度差太远,就不该往锻打那里想.

螺纹是避开的,往法兰面那边吃一些,圆角是加工在轴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是避开的,往法兰面那边吃一些,圆角是加工在轴上的

看你说还要焊接啥的,不妨把实际的图纸设计要求等发上来,让大家谴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做成管状的呢,我内部空心一定直径,保证一些厚度?比如说我轴进行锻造成型再加工调质,保证这个部位 ...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这个怎么成反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