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名称

楼主(2022-03-21):
如上图所示 论坛的同学们 有没有此类设备的一些材料或者厂家之类的 。目前在做一个铸件(大工件)表面打磨的自动化项目

楼主:
或者对这类设备有了解的同学 可以留个言  感谢

网友A:
桩基的钢筋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桩基的钢筋笼

不是的吧  一种两端可以往中间压紧并旋转,底部可以上下位移的一种机构

网友(点评):
有点像,但不能上下移动,

网友B:
这个非标设计了。你们是自己做还是找供应商做?
需求要清晰明了?
---工件的外形尺寸?负载?
---来料方式是什么?
----Cycletime要求是多少?
----预算是多少?
----全自动还是人机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非标设计了。你们是自己做还是找供应商做?
需求要清晰明了?
---工件的外形尺寸?负载?

我们要先做个方案给客户,后续的具体设计肯定是找供应商了 ,载荷的话大概是500Kg,不规则工件

网友C:
机器人做铸件去毛刺,浇冒口;铸钢,铸铁都做;大工件(16缸船用柴油发动机),小工件都做;有没有兴趣了解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人做铸件去毛刺,浇冒口;铸钢,铸铁都做;大工件(16缸船用柴油发动机),小工件都做;有没有兴趣了解 ...

我们这个就是用在大工件(铸件)打磨的,功能是工件翻转,我们自己不做设备,只是给客户做方案,后续有机会合作那是最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就是用在大工件(铸件)打磨的,功能是工件翻转,我们自己不做设备,只是给客户做方案,后续有机 ...

老哥,你这个不会是山东潍柴项目吧,16缸发动机去毛刺,然后翻转设备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这个不会是山东潍柴项目吧,16缸发动机去毛刺,然后翻转设备翻面。

不是的  山西的一个项目上的 也是用在汽车上面的 一个大工件 铸造件

网友:
XX旋转变位机

网友:
这两边同步有问题吧

网友:
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