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的材料屈服强度越粗越小?怎么理解?

楼主(2022-03-21):
机械设计手册的材料屈服强度越粗越小?怎么理解?
例如40Cr调质后在直径200mm左右屈服是490MPa,直径390mm左右屈服是440MPa,最近遇到一个心轴设计,以我下面结构为例,390mm是个法兰面,受单方向偏载力,导致R8圆角处产生较大应力,仿真约为260MPa,那我如果用40Cr调质,是不是使用490MPa的屈服点,安全系数只有1.8?此次若要保持3倍安全系数,可以使用什么材料?我找了机械设计手册,发现在200多屈服强度都只有4、500.。。。。。求大佬解惑,这个直径厚度怎么理解

或者说我轴进行锻造成型再加工调质,保证这个部位厚度再60-70mm,是不是可以提高这里的屈服强度?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只的是实心轴,你这一个空心轴壁厚只有几十毫米,在这里纠结啥??
另外标准关于材料强度还有壁厚这个选项可以参考。

网友:
越粗的话,中间的材料热处理越差,但越粗截面越大啊

网友:
屈服强度是材料的属性,该材料单位面积能承受最大的力的大小,图中描述应为减少该地方的受力,而不是说降低屈服强度。把r角做大一点。或让受力点里支撑点近一点

网友:
CAE分析中一般都是尖角位置,应力都会集中在这些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