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显示

楼主(2022-03-21):
各位大侠好!
    如图中红色区域所写,为什么既然管道两端的总压力差为0.5公斤,但两个压力表的差值只有0.3KG.
谢谢大侠能解答这个疑问。按照我的理解,如果总的压力差是2米的高度差+0.3KG的水泵提供的压差,那么压力表也应该显示为0.5公斤的压力差,难道位置水头不显示在压力表中?

网友:
水泵在低端?这整个半截子的文章真的是……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啊,哈哈。不过他不是写了水泵在高处么?

网友A:
写的没错,想的叉了

网友(点评):
请大侠点拨一下,哪里想差了,谢谢。最近在学习这方面的,懂的不多。

网友:
总压力差5米水柱,流动后高低之间损失2米水柱,损失值压力表测量不出来,只剩下3米水柱压力表能测量出来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不过损失的水柱为什么测试不出来,第一段的5米水柱也是损失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没错,想的叉了

你先从水不流动的静态,观察想象压力表的数值,就可以理解流动时的压力表显示值了

网友(点评):
对对,想差了,高低正负相反了,谢谢

网友:
你把第一段理解成沿程压力损失再想想。

网友(点评):
谢谢,不能直接理解压差就说损耗,理解为沿程压力损失才是阻力的损耗

网友:
用伯努利方程去理解。2米长的管道,沿程压力损失很小的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有的明白了

网友:
水泵,管道是生活中最常见的设备,学通了受用无穷

网友:
这个感觉很难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