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的超声波清洗机,会对眼镜造成伤害吗?

楼主(2022-03-21):
很纠结要不要入手,自己散光定制的镜片不忍心看到有伤害,但是镜片感觉总有油污在上面,

喷洗涤剂感觉又擦不干净,所以索性来问问懂的人,跪求解疑。

网友:
买正规产品对眼镜没有影响,我之前买过一个,挺好用,后来搬家的时候弄丢了。

网友:
说话之前加不懂就问,显得很时尚吗

网友:
只要不让镜片和盘底摩擦就没啥问题的,比如衬一块纱布

网友:
清洗机可以用,但是耗时间,适合隔一段时间做深度清理。
平常可以买瓶眼镜清洁喷剂,一喷一擦,完事儿。

网友:
在眼镜店一般就有超声波清洗机,隔一段时间去做下清洗就行;实在不行,再考虑买吧

网友:
不懂不丢人,藏着掖着不问愣办有可能会丢人。

网友:
眼镜店里都是用超声波清洗机洗眼镜的,功率极低,首饰店也会有那种,都是小型功率低的机器,拿来洗眼镜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是顽固的污渍有时候也洗不掉,我经常用工业级的超声波洗净机洗眼镜也没什么问题。
事实上一般树脂眼镜戴三年就该换了,因为树脂的材料稳定性一般太久了会变形,非球面的面型变了对眼睛会有一定的损伤,三年内你用超声波洗的次数应该不会太多,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假如你换的勤快,一年一换就更加不必担心了。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方法是自己用自来水洗,就是先把眼镜浸湿了,然后手上抹点香皂或者洗手液,轻轻的揉搓镜面,然后冲水再用擦镜纸擦干净就行了。注意千万不要干擦,干擦是很容易出划痕的。

网友:
以前有个同事买了一个很小型的超声波清洗机,摆在办公桌上,每天清洗眼镜。

网友A:
用酒精自己擦吧

网友(2022-05-23):
最近也想入手这个,刚好刷到帖子,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酒精自己擦吧

确定酒精对树脂,对膜没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