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提升的问题

楼主(2022-03-21):
图片中画圈位置是要与链条固定,链条上升带动料斗上升,有个疑惑这个地方有什么办法固定住吗?
料斗+物料重约600kg,提升高度3米,线速度0.21米/秒
选用20A17齿的链轮,打算用1.5kw60速比的涡轮蜗杆减速机,不知道功率够不够,有时间的老师帮忙提示一下呗

楼主:
添加了料斗与链条固定的结构

网友A:
简单估计: P=FV ,1.5KW安全余量偏小。再校核一下减速机扭矩,提升设备安全系数大一点

网友B:
功率小了,三千瓦试下吧。

网友C:
感觉链条与料斗连接的地方有点薄弱

网友D:
用于提升的链条都要双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估计: P=FV ,1.5KW安全余量偏小。再校核一下减速机扭矩,提升设备安全系数大一点

嗯嗯。厂家给出1.5kw减速机的输出扭矩是424n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小了,三千瓦试下吧。

这是几倍的系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链条与料斗连接的地方有点薄弱

是的,现在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于提升的链条都要双排的

在网上看到的这种设备没见过双排啊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类似餐厨垃圾的自动上料机构,链条上有可以安装那种固定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类似餐厨垃圾的自动上料机构,链条上有可以安装那种固定板的

是那种链节上的弯板吗?我刚刚传了张照片,这种结构咋样

网友F:
至少3千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至少3千瓦啦

请问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能告诉下计算公式吗
我按m=600kg  综合系数0.8 提升速度0.25m/s
600*9.8*0.21/0.8=1543.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估计: P=FV ,1.5KW安全余量偏小。再校核一下减速机扭矩,提升设备安全系数大一点

现在改成2.2kw了,有社友建议用3kw的电机。不太清楚这种提升机要给几倍的安全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改成2.2kw了,有社友建议用3kw的电机。不太清楚这种提升机要给几倍的安全系数?

2-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