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在画草图的时候不能选之前草图的线

楼主(2022-03-21):
sw在画草图的时候不能选之前草图的线,具体如图
1.我需要的状态,鼠标放在线上时,可以自动捕捉对应线,添加相关约束。

2.我现在的状态,鼠标放在线上无法捕捉到对应线,这使我操作步骤增多。

楼主:
我现在画草图,一条线可以正常捕捉到,其他的就不行

网友:
你想要什么是需求问题,软件能不能实现是技术问题。不排除两者可以完美和谐,也不排除某些需求太小众,软件不愿意费心思去实现。
所以,端正心态,实在要实现,大不了换个软件呗。

网友:
选项——草图——几何关系/捕捉——激活捕捉

网友:
工具--选项--系统选项--显示--图形视区中动态高亮显示。你可以试一下,是不是你想要的效果。

楼主:
请看我的附图,在同一个文件里面,只有一条线可以辅助捕捉上,其他的线都无法捕捉到,而且这功能并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这功能本来就是有的,我发这贴的目的是想询问是否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请某些人下手留嘴。看到另两位的建议了,我这边也试过了,并无效果,在发帖之前网上的教程也试了几个,都没效果。

网友:
不在同一个草图里面是没办法选择的!

网友A:
也怀疑不是同一草图,所以捕捉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怀疑不是同一草图,所以捕捉不了

不在一个草图的也可以选择的,我附图的有一个非本草图的是可以选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在一个草图的也可以选择的,我附图的有一个非本草图的是可以选取的。

平时没留意,不是本草图仍然可以捕捉的

网友(2022-04-22):
亲测是可以选中的,可能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