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形位公差的老哥,下图标的形位公差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2-03-22):
本人对形位公差的理解不是很通透,在选择和标注形位公差的时候标的很迷茫。下图支架座,老哥们能帮我解决一下吗?我主要是想知道我标注的形位公差标注形式是否正确,然后我所需要的标注在实际加工中是否合理或者说有没有意义。
产品是压铸铝

网友:
很奇怪的标注,图中孔的尺寸,全都没有公差。
底部孔为啥不直接标位置度要求呢?
两个加工面的垂直度直接在面上分开标,但我觉得一个标垂直度,另一个标平行度更好
孔和加工面的垂直度要求,是要在其中一个面上标基准

供参考,因为我没怎么接触过压铸件。

网友:
我觉得基准C标得没必要,实际加工过程中无法通过这个基准来加工68尺寸这两个面的

网友:
先了解清楚你这个工件怎么用的,再标注形位公差

网友A:
1. 用孔的中间平面作为C基准,这种标法挺奇怪。你要保证这两个加工面对称度的原因是什么?底部孔看样子是安装孔,而且应该是配M6的螺栓,这配合间隙本身就很大了,这个对称度还有什么意义?猜测你是要在孔里安装轴,最终要保证轴与这个底座连接的另外一个件或者另一个结构的位置,那么你首先要保证这个底座的安装位置,从目前这图是很难保证的,可以在这个底座上加工键槽,或者止口去保证,那么这个C基准标到什么位置,也就很清晰了。
按你这个图,左侧面加工要求这么高(右侧面图示不加工,如果用宽度定位,就需要也加工了,不过不用加工整个右侧面),C基准完全可以用这个宽度的中间面为基准。
2. 两个加工面这么标,没有问题。
3. 两个加工孔看样子要求也不低,可是为什么孔直径连个公差都没有?首先建议,这两个孔的中心线连通,也就是直接用一条中心线。
这种两个孔不在一个壁上的标注是挺头疼。
一种方法是,把这两个孔,当成一个孔来标,也就是尺寸界线同时连接两个孔(缺点是这种会导致图纸很乱,尤其是复杂的图,让人不容易理解),另外一种方法感觉可以分别标垂相对于C的垂直度,然后再标另一个孔相对另一个孔的同轴度。肯定还有其他方法,但哪种更好,就不好判断了。
当成一个孔来标的见下图。

对于怎么标注不清楚的,多看机械设计手册,上面很多可以借鉴的。我还买过一本《机械制图国家标准应用手册》,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还是国家“十一五”重点规划图书,最后面的配图太多错误了,多看机械设计手册吧。

两个孔按一个孔的标注方法

两个孔按一个孔的标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用孔的中间平面作为C基准,这种标法挺奇怪。你要保证这两个加工面对称度的原因是什么?底部孔看样子是安 ...

好的,我琢磨琢磨

网友A:
另外一个问题,要孔垂直于两个加工面,两个加工面垂直于底面,那么孔垂直于两个加工面要保证的是什么?
看不到装配图,猜测重点是要孔平行于安装底面吧?所以,标注孔相对于底面的平行度才更合适吧

网友:
还是那个说法,单独拿个零件出来说公差和形位公差的都是耍流氓,这个就和当初叫我面试的时候测绘标公差一样,都不知道这个零件干什么用用在哪里,和什么东西配合?这种讨论真的有点扯,你如果只讨论标注怎么标我推介你按机械设计手册上的标准来,或者你下个制图标准按标准标注就可以了,如果是要问怎么标公差你要先把公差和形位公差是干嘛的搞懂。其实你搞懂这些的时候已经把你的疑问都解决了,论坛当然可以问,但我建议你真是搞机械的还是要自己去看书琢磨下,只有自己理出来了你才能记住,不然每次都是瞎蒙的,成长慢!

网友:
5楼解释的很清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问题,要孔垂直于两个加工面,两个加工面垂直于底面,那么孔垂直于两个加工面要保证的是什么?
...

对,本意是要<两个孔>平行于底面。 结合楼上和你这么说,我想这个图(这两个件通过轴连接,两个件接触面是过渡配合)里面,只需要<两个孔>轴线对于底面的平行度;<底面>一个平面度;<两个孔>同轴度就行了

网友:
上面有几位已经提到核心了,就是你得告诉先大家这个零件是干嘛的,如何装配,需要实现什么功能。没有目标就来谈如何达成目标,这逻辑上说不通。
想了解公差知识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浩工尺寸漫谈”,有一些文章介绍如何应用及确定公差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前面有几位已经提到核心问题了,就是你得先告诉大家这个零件是干吗用的,装配关系如何,需要实现什么功能。没有目标就来谈如何达成目标,这个逻辑上说不通。
想了解公差知识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浩工尺寸漫谈”,里面有一些介绍如何理解和应用形位公差的文章,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按你说的这个装配关系的话类似本论坛的一个例子,我在里面有回复,可以参考http://www.cmiw.cn/thread-10135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