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佬帮帮忙,纯新手不懂怎么画缠绕线

楼主(2022-03-22):
怎么给这个外面画φ2的间距17的缠绕线

楼主:
来个大哥帮帮我

网友A:
螺旋线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线扫描

螺旋线不是得要圆嘛,

网友B:
1.搞个横截面,然后选取边界,在等距实体,做一个草图1。
2.画个垂直草图1线段的圆,做出草图2
3.扫描4.阵列
PS:草图1可能要合并曲线,也可能不需要,自己试试
如果想做弹簧那种连在一起的,那 草图1估计得用方程驱动的曲线,我也不熟

楼主:
大佬,怎么操作的能指导一下嘛

楼主:
大佬,能指导下怎么操作嘛

网友C:
大概思路,前面省略,画好螺旋线——一段线条——扫描曲面——3D草图里面的转换实体/交叉曲线——得到所需曲线,后面直接扫描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怎么操作的能指导一下嘛

给你原文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搞个横截面,然后选取边界,在等距实体,做一个草图1。
2.画个垂直草图1线段的圆,做出草图2
3.扫描4.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思路,前面省略,画好螺旋线——一段线条——扫描曲面——3D草图里面的转换实体/交叉曲线——得到所需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原文件参考。

网友:
搞定了么?

网友:
用螺旋扫描还可以这样搞

网友:
管道,再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