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编码器能检测多少圈

楼主(2022-03-22):
增量式编码器能检测多少圈,是能检测无数圈吗。比如我电机赚了1500转+6度,能检测吗,
绝对式编码器好像有圈数限制,最多能检测多少圈

网友:
问题问的不太清楚

楼主:
比如电机带动滚珠丝杆,行程内需要转2000转,增量式编码器可以检测这么多转吗
据我了解,绝对值的有最大圈数,比如1000圈,就检测不了我这种情况
增量式的有圈数限制吗

网友:
意思是伺服电机只能转1000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电机带动滚珠丝杆,行程内需要转2000转,增量式编码器可以检测这么多转吗
据我了解,绝对值的有最大 ...

随便是增量式和绝对值式都能满足你的需求,都是在程序端增加计数,之所以有增量式和绝对式是因为断电记忆虚拟零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电机带动滚珠丝杆,行程内需要转2000转,增量式编码器可以检测这么多转吗
据我了解,绝对值的有最大 ...

可以检测2000转,甚至可以无穷转,无非是程序指令写好进行累加计数转换位移量(精度可以再作讨论)。绝对值是有圈数限制的,因为行程中的每个位置是唯一的,超出了圈数估计是系统要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