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怎么切成这样的拐角?

楼主(2022-03-22):
(图片)

网友A:
割个缺口一弯就成了,弯不动就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割个缺口一弯就成了,弯不动就烤

我是说软件里怎么搞,不是现实中任何制作

网友:
切倒梯形的缺口,短的下底边为折弯后缝隙宽度?
好像是这样吧

楼主:
|wlj0202发表于 03-26 08:30切倒梯形的缺口,短的下底边为折弯后缝隙宽度?

好像是这样吧
三角形缺口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角形缺口吧?

你图上折弯后有有间距,可以焊接等加工,所以应该是梯形
而且实际情况是,三角形太标准的话,很难弯成90度的
不同壁厚的话,梯形下底边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搜索一下应该可以查表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上折弯后有有间距,可以焊接等加工,所以应该是梯形
而且实际情况是,三角形太标准的话,很难弯成90 ...

主要是软件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软件怎么实现?

理解失误,
静待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软件怎么实现?

lz搞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搞好了吗

目前来说软件还不支持型材折弯

网友D:
拉伸除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伸除料就行

现在要能展开,而且还要和想要的造型一模一样,好像做不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要能展开,而且还要和想要的造型一模一样,好像做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效果

模型能上传吗?我看看细节是否和我的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要能展开,而且还要和想要的造型一模一样,好像做不到

那就得计算一下看展开和合拢的轨迹,钣金估计有这种功能吧,其他模块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得计算一下看展开和合拢的轨迹,钣金估计有这种功能吧,其他模块没见过

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型材折弯,软件目前没有这个功能,只能板材折弯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型材折弯,软件目前没有这个功能,只能板材折弯

请看一下,用钣金展开后再补上,或者先实体再转钣金也可以,两种方法我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看一下,用钣金展开后再补上,或者先实体再转钣金也可以,两种方法我都试过了

看了一下,你建模的这个拐角的细节与实际上不太一样,不知道会不会被切割机识别,实际上这里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切这么复杂,现实中方管切直线V形缺口就可以折弯了(后面这个图是我实体建模的这样)

楼主(2022-04-24):
引用 网友C:
lz搞好了吗

有位朋友给了一个方法,但是步骤有些麻烦,但开槽展开细节和现实不符合(槽子过长);
不知道切割机那边自动识别,SW软件是按板材折弯思路做的,型材折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看一下,用钣金展开后再补上,或者先实体再转钣金也可以,两种方法我都试过了

SW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看一下,用钣金展开后再补上,或者先实体再转钣金也可以,两种方法我都试过了

能不能转一个2018的低版本,
打不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