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叉滚子导轨的疑问

楼主(2022-03-22):
各位大佬,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普通的直线导轨需要导轨挡肩进行定位,那么交叉滚子导轨如何进行定位安装?

网友:
U槽加侧面攻丝顶住,观察一下用这种导轨的气缸就了解了。

网友:
侧边钉丝来解决!

网友:
歪个楼交叉滚子导轨是不是只有在高精度定位要求的情况下才会采用?

网友A:
这种导轨感觉对于安装精度要求比较高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导轨感觉对于安装精度要求比较高

能展开说说吗

网友:
常用的导轨滑块,滑块是穿在导轨上的,只要将导轨固定了,滑块只能有1个自由度。
而这种导轨不是这样的,“导轨”和“滑块”是分离的,“导轨”固定了,“滑块”依然还有6个自由度。
当需要两组交叉滚子导轨配合支撑的时候,不仅仅要调平行固定端,还要调平行运动端
常用的导轨滑块,只需要一个平面就能安装,交叉滚子导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