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生产线输送用链条

楼主(2022-03-22):
  这两天一公司来询问我汽车面板生产线上使用的链条,咨询了我一些事项。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链条样式,看到图纸后也有些不解的地方,所以回家后做了些功课。 主要是关于链条的滚子、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要装轴承。在这里梳理给大伙看一下,如果有不对的希望各位指点一二。
该链条具体样式如下:
1. 长度:120米
2. 载重:10工位,1工位8吨
3. 速度:2-8米每分钟
4. 链条节距300
一.输送链条的滚子
  该链条使用的滚子为F型带肩滚子,主要用于防止大节距输送链中的蛇行。由于其法兰在侧轨上运行并磨损,因此它不是输送重物或高速运行的首选滚筒。
二.为什么要加装轴承
  当使用超长输送系统(超过 15 m)和慢速链速度(小于 10 m/min.)时,可能会注意到生产线上的纵向振动、抖动。
  这种现象的基础是由于摩擦系数会随着链条速度的变动而变动。当以低速运行长输送机时,滑动表面的摩擦系数(在顶部链条中,在顶板和导轨之间;在 R 滚子中,在衬套的外表面和滚子的内表面之间)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减小. 这会导致链条猛拉或抖动。
这里个人感觉链条是恒速运行的,摩擦力为什么会变化呢?不懂
通常,您不能通过增加润滑或增加链轮齿数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或减少抖动:
1. 提高链条速度。
2. 使用轴承消除或减少摩擦系数的下降,或使用特殊类型的润滑油。
3. 增加链条刚性 (AE)。A 是链条的截面积,E 是杨氏模量。要增加 AE,请使用更大的链。如果有多条允许张力相同的链条,请选择板厚的那条。
4. 将输送机分成几段,减少每台机器的长度。
5. 确保链轮同心度、轴的平行度、导轨的平整

网友:
节距300还是比较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