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与手册的蜗轮外圆最大尺寸不同?

楼主(2022-03-22):
蜗轮98齿,蜗杆1头。模数10.其它正常值。
则蜗轮节圆98*10=980,齿顶高等于模数,即为10.
喉圆直径=980+20=1000
最大外圆=喉圆直径加两倍模数=1020.
麦 迪 插件表中最大外圆为1015
大家有试验过么

网友:
迈迪说>1015就默认为1015

网友A:
一般都是靠软件插件自动生成的,不会特意去草绘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靠软件插件自动生成的,不会特意去草绘造型!

外圆要自己选择凑个整数。根据手册是1020.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