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管不切断展开怎么建模?

楼主(2022-03-22):
要求既能做成型矩形框的,也能出展开后的

网友A:
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

谢谢,刚才也是论坛一个朋友给的思路和你的一样,你的模型能不能上传?谢谢但是这样出的模型不知道能不能被激光切割机识别成管子,我不确定;
另外下图这种切口尺寸有没有计算方法或插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也是论坛一个朋友给的思路和你的一样,但是这样出的模型不知道能不能被激光切割机识别成管子, ...

1.直接切角的那种 如果导入切管机肯定是不行的。你需要用展开图 再修改一下模型 转存igs 切管机系统才人
2.刚才那个 也可以用 钣金的方法来做,只是需要加入一步 编辑法兰轮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接切角的那种 如果导入切管机肯定是不行的。你需要用展开图 再修改一下模型 转存igs 切管机系统才人
...
前面你说的需要修改展开图,怎么修改?
后面这种造型,如果折弯半径很小,一般不超过板厚,那么这种方法还有必要吗?

网友B:
先画展开前的图,然后再用这个图折弯成矩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画展开前的图,然后再用这个图折弯成矩形图

展开前的图是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

大神,这样,可以吗?总感觉和现实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

还是你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接切角的那种 如果导入切管机肯定是不行的。你需要用展开图 再修改一下模型 转存igs 切管机系统才人
 ...

大神能不能把你的模型上传,我做出来是这样的,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板比较薄?
和我这个一样的结果吗?

网友A:
附part   2016版

楼主:
|o1ojacko1o发表于 03-23 08:22附part   2016版

手机APP看不见附件,谢谢大神,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这样确实方便,一折弯拼焊就行了

网友:
很好的钣金教程啊

楼主(2022-04-24):
引用 网友A:
附part   2016版

大师,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有很多疑问想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有很多疑问想请教。

Q
93878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