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钢管扩口工艺求助

楼主(2022-03-22):
图示一个原尺寸外径8.8mm,头部口子需要扩到9.4.壁厚0.2mm,材质SUS304  求助碰到的几个问题点请教下大家。

1. 扩口需要很大的下压力,以前口径小壁薄的钢管,直接用的手动压力机装了个冲头直接下压扩口,现在这个原设备完全无法操作,需要的下压力太大了。是否需要专门的设备去扩口呢?

2:由于前期只做个小件测试,如果花大价钱去设计模具 性价比不高。请问下论坛的师傅 改怎么制作简易的工装来实现扩口。 钢管扩口工作时,钢管两端要顶力给顶住,但是壁太厚,顶力太强会导致钢管变形。

楼主:
请教下各位师傅,谢谢了

网友A:
就一个么,手压机力不够,用榔头敲一下就是了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可以赚个积分

网友B:
做个小型气动夹具夹住不锈钢管,车床车个扩口头子放到小台钻上,利用旋转摩擦加热扩口(空调上的铜毛细管有类似加工工艺)。也可以某宝搜索下手动扩口工具

网友:
量少,加热搞大试下

网友C:
壁厚0.2,手动扩管器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么,手压机力不够,用榔头敲一下就是了

手压机压力都不够,榔头敲就更够呛了,要很使劲才能压下去。然后管子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壁厚0.2,手动扩管器应该可以吧

请问,扩管器是什么东东?淘宝有吗,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压机压力都不够,榔头敲就更够呛了,要很使劲才能压下去。然后管子变形了

用打火机烧一下,管子外面也要有保护,作导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扩管器是什么东东?淘宝有吗,我去看看

五金工具店应该就有空调铜管扩管器,铜管1~2mm能扩,你这0.2mm的不锈钢应该问题不大,东西不贵可以试试

网友:
0.2mm,俺出马两只手就可以撕开,孝敬点好酒,三两下就给你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金工具店应该就有空调铜管扩管器,铜管1~2mm能扩,你这0.2mm的不锈钢应该问题不大,东西不贵可以试试

我看了下结构,这个会把钢管弄变形吧,毕竟壁厚才0.2

网友:
模具你要想办法啊,那么短的管子夹都夹不住。扩孔的芯子,前段导向做成与管子8.8内孔紧配合的尺寸,

楼主:
是这种扩口的吗?但是头部没法安装我需要扩口的冲头呢

网友:
多做几个尺寸的冲头,分多次压

网友:
按16楼的方法,多次压

网友:
高频加热,收口或者扩口。

网友:
学习了,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小型气动夹具夹住不锈钢管,车床车个扩口头子放到小台钻上,利用旋转摩擦加热扩口(空调上的铜毛细管有 ...

我看到淘宝有类似的扩口器。

楼主:
感觉这种扩口的下压冲头,需要用电机旋转下压。硬压下去,很难压,费力并且容易变形,

网友D:
少量几个的话,很好办:
用一根废钻头/冲子之类的圆棒,加工成所需内径,顶部留一段锥型过渡;
夹持到手电钻上;
头部沾点润滑油;
一边钻一边稍用力挤进去

网友:
物流的现在还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量几个的话,很好办:
用一根废钻头/冲子之类的圆棒,加工成所需内径,顶部留一段锥型过渡;
夹持到手 ...

我现在测试了一些方法,用冲压方案直接冲头压进去,拔出来很麻烦,而且轮廓不均匀。 如果用有个旋转力,冲头低速下压会好很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测试了一些方法,用冲压方案直接冲头压进去,拔出来很麻烦,而且轮廓不均匀。 如果用有个旋转力, ...

退出要设计退料圈

网友:
这个需要用旋压工艺了

网友:
买个小型的扩口机器。

网友:
参考拉伸模具结构

网友E:
两种方法:1、找一个手艺不错的钣金工划上线,然后用小锤儿杆,估计杆个二十几圈就能达到要求;2、弄个旋碾工作台进行加工。但是要注意一点,加工后材料的金相组织可能会发生变化。

网友:
xuexi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种方法:1、找一个手艺不错的钣金工划上线,然后用小锤儿杆,估计杆个二十几圈就能达到要求;2、弄个旋碾 ...

还发现一个问题,或者扩口的怎么才能保证同心度呢,比如±0.01mm同心度,直接压下去,会偏的

网友(点评):
1.加长冲子的导向部位; 2.你的公差如果是硬性标准,建议放弃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