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增力压紧机构,主要杆件问题不知道怎么设计

楼主(2022-03-22):
目标是通过液压向上推提供动力源,进而驱动夹紧机构动作,压紧工件,暂时没有想法,求大佬支招!采用重谢!

动作一

动作一

动作二

动作二

动作三

动作三

网友A:
要省多少力呢?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省多少力呢?一半?

要压紧一个30T的工件,压紧机构和工件会在垂直方向上180度的旋转。这个压紧机构我设置了14个,所以每个压紧端压紧力约在2.2T,动力端采用液压系统约5T左右,但是要考虑力臂长度

网友:
杠杆机构

网友B:
看你画的好辛苦,不就是一肘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画的好辛苦,不就是一肘夹么

因为我要设计为液压驱动,所以不能直接用肘夹,不考虑手动的装置。

网友:
负载多大?为什么不考虑使用气动方式去推呢?使用液压传动需要设计液压油箱,还有回油管路等。如果推动负载需要的功率大可以考虑液压传动。

网友:
这个应该有标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压紧一个30T的工件,压紧机构和工件会在垂直方向上180度的旋转。这个压紧机构我设置了14个,所以每个压 ...

瞎想了一个机构,供参考。杠杠右边加个动滑轮,需要在液压缸伸出杆和动滑轮间再加个软连接,使液压缸缩回时,杠杠右端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想了一个机构,供参考。杠杠右边加个动滑轮,需要在液压缸伸出杆和动滑轮间再加个软连接,使液压缸缩回 ...

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图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呢

看到了,谢谢!可能还需我再考虑考虑

网友:
这个像压水泵

网友:
有标准气动、液压快速夹头卖。

网友(2022-08-13):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呢

這就是插車液壓結構~~~~~~···.

网友:
可以参考手动夹的结构

网友:
既然是要竖起来的,压紧力计算有问题

网友:
你这是费力机构吧,力臂长度弄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压紧一个30T的工件,压紧机构和工件会在垂直方向上180度的旋转。这个压紧机构我设置了14个,所以每个压 ...

30T的工件,180度翻个个儿,底面朝上??还是原地转180度,这两个难度好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