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22-03-22):
第一句的翻译我觉得不对。
few 有否定意思,No 也是否定。
那第一句的翻译应该是:大多数感染新冠肺炎的儿童都有通常的患病迹象。
这和网站翻译意思完全反了。但对照后文,网站的翻译又好像是对的。

网友:
机翻?有点不符合国人的说话逻辑。我理解的是:大多数感染新冠肺炎的儿童很少甚至没有出现常见的患病迹象。

网友:
一般我会求助上下文

网友A:
英语里双重否定和汉语里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你的翻译不对,把show后面的意思好好揣摩下。网站翻译是正确的。

楼主:
直译不就是:大多数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很少出现不通常的患病迹象。两个否定不就是:大多数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出现通常的患病迹象。

网友:
双重否定等于肯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译不就是:大多数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很少出现不通常的患病迹象。两个否定不就是:大多数感染新冠病毒的儿 ...

1) few to no 修饰的是 (usual  signs)而不是 few signs to no usual (normal)signs ;

2) usual不要理解为否定,直接翻译为异常的,就解决问题了。不赞成这是双重否定。

如果是:Most children who get COVID-19 show no usual signs of sickness. 个人建议,也不要理解为双重否定。
大多数感染新冠的儿童没有显现异常病症;
双重否定 :大多数感染新冠的儿童全部显现通常症状。这个翻译也不妥。容易失真(新冠病症有3态:无症状,轻微症状,严重症状,无症状算normal还是usual?),还是直译比较稳妥。

本文研究的是新冠的独特性,儿童感染者大多没有异常症状,不像Chiles的父亲得了新冠严重到去世了。
Chiles现在没啥事。母亲担心她是否也会死掉。
该医院研究了200名儿童。有一名3岁的女孩例外,2次感染新冠,出现异常病症:高烧,脚痛。

3)
Most children who get COVID-19 show few to no usual signs of sickness.
直译:大多数感染新冠的儿童 出现 很少甚至没有 异常病症。
调整一下:大多数感染新冠的儿童  很少甚至没有 出现 异常病症。

结合上下文,Chiles就是这种小孩,患了多次新冠,但从未出现严重病症。

4) 个人结论:
机翻:“大多数感染新冠肺炎的儿童很少出现或者完全没有通常的患病迹象”是有瑕疵的。
个人推荐直译:大多数感染新冠的儿童很少甚至没有出现异常病症。

欢迎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语里双重否定和汉语里是不一样的

大佬,请指教8楼

网友(点评):
还“指教”啥呀,我一个外语没及过格的哪敢出来叭叭啊,就回那一句还是问了我们学校的外语老师,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越来越谦虚了。

网友:
这要请大神来解释了

网友(2023-01-03):
翻译不是机械人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