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冷却方法 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2-03-22):
轴承座安装在隔板上,如果按照这种安装,怎么能够给轴承降温呢?或者增加什么结构。求助求助!!

网友:
看不到图了,降温,要不风冷,要不油冷。

网友(点评):
也可以水冷

网友:
上图才能看明白

网友:
轴承一般通过润滑油润滑可以降温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外面加个壳水冷

网友A:
有两件事不明
1.轴承温度多高,是一直升还是稳定在某个温度?
2.温升是怎么产生的,别处传来的还是自身运转产生的?

网友:
搞个大电扇对起吹

网友:
给轴承点颗烟,让它冷静一下

网友:
油冷最好,整个油泵一直往上边浇油

网友:
把安装轴承部位的局部结构图展现出来,降温方法无非用冷风(流动空气吹风)或者冷却水或者设计开放式结构把轴承热量散发到环境。

网友:
带座轴承,可以用水冷套。

网友:
都不喜欢上图呵!

楼主:
图片不知道怎么掉了  没上传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件事不明
1.轴承温度多高,是一直升还是稳定在某个温度?
2.温升是怎么产生的,别处传来的还是自身运 ...

轴承温度没测过,是通过轴传递的,轴下方一直处于450度高温内。

网友:
我认为没必要吧 轴承不在450度区范围 是露外面的 买耐高温轴承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搞不清楚是什么工况啊!

网友:
觉得风冷无法通过轴传递出来的温度

网友:
为什么不尝试用耐高温轴承,这不就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