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上是否可以直接安装合页?

楼主(2022-03-22):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方管上是否可以直接打螺纹安装合页?或者说合页应该怎么安装在方管上?谢谢指教!

网友A:
多大的方管,啥材质的,多大合页,要受多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方管,啥材质的,多大合页,要受多大力……?

方管是40*40*4的,合页是直径为5.6的孔,长宽是65*65 米思米的HNZL65

网友:
取决于合页负载大小,4个的壁厚只能攻M6以下的螺纹,并且也没几扣

网友:
活页的宽度可以覆盖到方管上就行,能固定住就行

网友:
负载轻的,直接打孔安装;负载重的焊一块铁板再装。

网友:
门框类的合页可直接打方通上

网友B:
弄个拉铆螺母

网友C:
方管是做什么用?输送流体?管壁多厚?最好不要直接在方管上攻丝,可以在方管上焊接一个连接件,在连接零件上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管是做什么用?输送流体?管壁多厚?最好不要直接在方管上攻丝,可以在方管上焊接一个连接件,在连接零件 ...

如图,方管是用来支撑一个小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拉铆螺母

这就麻烦了,还得弄个铆枪

网友:
可以的,我们就这样干的。

网友:
厚度有关

网友:
这明装的丑了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图,方管是用来支撑一个小门

可以,但是不好看,这为啥不用铝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但是不好看,这为啥不用铝型材

哎,成本受限

网友:
铆钉完全可以。

网友:
具体工况需要描述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