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接孔内部有一圆形槽,是何作用?

楼主(2022-03-22):
各位大侠好!
      小弟有一个简单问题,就说我看到很多的气路接头孔里面有一个圆形的凹槽,不知起到什么作用,是为了减小接触面,从而保证气密性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加工退刀槽?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的图片不清楚,他不是在侧面的,是在接头孔的底面。

网友:
图中哪部分是你说的凹槽

网友(点评):
大侠好,就说红色的这部分,这个槽是在连接孔的底面的。

网友:
下密封圈,密封作用的

网友(点评):
韩寒也学机械啊,谢谢拉。不过这个是没有密封圈的,他是通过管螺纹连接,在这个接头孔的底部有这样一个槽,不知道什么用处?

网友:
装密封圈的,流体管道或接头连接处需要装密封圈。

网友(点评):
这个里面是没有密封圈的,就单单的这样一个槽

网友:
这个槽加工有点难度吧,cnc锣出来?感觉是清根用,密封圈一般是套轴上。

网友(点评):
这个槽是在连接孔的底面的。

网友:
是退刀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