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球化退火

楼主(2022-03-23):
求助热处理大神,45#钢球化退火(硬度:120HB-150HB、球化组织4-6级、晶粒度6-8级),满足要求的热处理条件(何种退火设备、退火工艺参数)是怎么样的?

注:之前找过一个热处理单位做球化退火,根据热处理手册做了好几次都没有合格(主要是没有球化组织,硬度还偏高);最后都投降了

网友:
http://www.chihong-ht.com.tw/pdf/ch-k-508.pdf
主要应该是冷却过程控制问题吧,一般热处理冷却应该没有专门的工艺去控制

网友:
这个供你参考。

网友:
热处理不仅看结果还要看它的工艺记录数据

网友:
机械博大精深

网友:
多找几家供应商,都试下样啊。自己搞个毛。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

专业的事,得找专业人做。

看看当地有没规模大一点热处理加工厂,设备稍高端一点的。

同样是热处理,有的就是胡扯淡。加热到多少温度,多长时间,冷却多久?是否具备缓冷条件?都 是跟着感觉走。

网友:
确实博大精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