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7075-T6的热处理工艺

楼主(2022-03-23):
客户要求要做热处理:高低温循环处理一次:-196-+165℃,请问这样做得目的是什么?有谁了解这个工艺吗?

网友A:
深冷处理,时效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冷处理,时效的一种。

感谢回复,请问下,具体应该怎么做,低温或高温多长时间?因为一些原因我们不方便问客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下,具体应该怎么做,低温或高温多长时间?因为一些原因我们不方便问客户

抱歉!我不了解具体操作,一般是先高温,后低温。具体时间不清楚。

之前有在现场见到人家做过。

网友:
时效处理

楼主:
他这样做得目的是什么?大概要做多长时间?

网友:
深冷处理是指以液氮为制冷剂,在低于-130℃的温度对工件进行处理的方法。深冷处理能在不降低工件强度与硬度的情况下,显著提高工件的韧性。深冷处理方法分为液体法和气体法两种。液体法是将工件直接放入液氮中,处理温度为-150℃,缺点是热冲击大,有时甚至造成工件开裂;气体法是通过液氮的气化潜热和低温氮气吸热制冷,处理温度达-196℃,处理效果较好。深冷处理可有效提高钢铁材料、非铁金属及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和使用寿命,稳定尺寸,改善均匀性,减小变形,而且操作简便,不破坏工件,无污染,成本低,具有积极的应用前景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