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山的数控车床究竟怎么样???

楼主(2022-03-23):
我呢,刚进入行业没有太长的时间,最近遇到很多老板家里都放着斗山的设备,老板们肯定都说自己的床子好了,但它究竟怎么样?烟台产和进口的区别大吗?在这里虚心向各位大佬请教问题啊。希望能听到一些比较客观真实的言论

网友:
我也刚入行的新人 ,想了解下进口品牌的国产和纯进口有多大差距

网友:
我以前公司也有出口后,对方在高价卖给中国的。。其实有些人也许会觉得那个中国人好傻 ,直接买不是一样吗?还便宜。。其实不然。区别是出口的零部件和产品的检验要求和卖给国内的不是一个等级的。。然后导致稳定性也不一样。。

网友:
算是还不错的吧,前些年斗山的液压系统是我们供货的,后来换用不二越的了,用料算是比较靠谱的,跟一般的国产机床比起来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A:
和台湾的机床差不多,都是学习日本的技术,算是中低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台湾的机床差不多,都是学习日本的技术,算是中低端吧

了解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没用过,期待大家的测评

网友B:
我可能比较有资格评论这个问题,怎么说呢,看你需求,高精度日欧,低需求开个粗,国产就可。斗山属于相对性价比比较高,质量比国产好,价格比日欧低。烟台产设备关键部件都是韩国进口,烟台负责组装,机型覆盖大部分市场需求(普通的立、卧车,立、卧加工中心加装五轴转台都可,但五轴联动、车铣复合烟台不产),货期比马扎克短;韩国本部机种更多,相对高端机种更多,国内项目也不少。自行判断。

网友(点评):
非营销,产品问题质量我们自己也骂,但见过更差的,也见过更好的,只能说看你们自己的需求。

网友(点评):
抱歉说错了,DMTC卖出总金额(未税):3,100,455(千元R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比较有资格评论这个问题,怎么说呢,看你需求,高精度日欧,低需求开个粗,国产就可。斗山属于相对性 ...

可以说是非常客观正向的回答了,感谢

网友(2022-07-17):
进口机,国产机,,都用一样的配件,装好后使用起来国产机还是不如进口机,这个需要一段时间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