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深沟球轴承6204,材质和密封问题

楼主(2022-03-23):
请教各位大佬几个小问题:如深沟球轴承6204,1.相同使用条件下,不锈钢和轴承钢的寿命上有什么区别没?
2.6204-2RS、2RZ和2LS有什么区别?有无接触,内圈带密封等,在使用时有什么不一样呢?(要是有对比图或详图,就更好了)
3.6204-2RS和6204-ZZ密封用橡胶和铁的,使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如果出现不锈钢和非不锈钢的选择 一般是考虑使用环境吧

网友:
你的这些问题确实都很小,但要回答都得自己去查手册

网友:
恶劣工况下不能省钱,该选不锈钢的还是要选它!

楼主:
 谢谢,我想再问一下,6204-2RS、6204-2RZ、6204-2Z在使用过程中有哪些什么区别?或为什么要选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再问一下,6204-2RS、6204-2RZ、6204-2Z在使用过程中有哪些什么区别?或为什么要选这个型号?

2RS是胶盖密封,密封效果好,灰尘不容易进入轴承内部。2RZ  2Z都属于铁盖密封,密封效果相对没有胶盖密封好,但是摩擦力要比胶盖密封小,转速就要比胶盖密封更高。

网友:
材质的话要看工作环境,不锈钢的不容易生锈。

网友:
楼上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不过要是有需要国产0类轴承的可以联系我(企鹅253366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