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

楼主(2022-03-23):
已知道负载1700KG    先定4模 26齿   怎么验算强度和扭矩能不能带的动负载

网友:
数据太少,无法判断。

啥结构啊,啥姿态啊,啥速度啊,啥频率啊,啥材料啊,啥环境啊……

网友:
T=FL=umg*mz/2

网友:
谁知道呢,水平使用?竖直使用?
问问题也要会问啊

网友:
负载如何运动?还需要负载功率参数,或转速参数。

网友:
二楼公式可以计算出来的

楼主:
已查到资料   先算驱动力        Fn=umg+ma+f(外力)
                   再算齿轮力矩     Tn=Fn*d/2000
                   设计需求力矩     Tnv=Tn*SB(1~4系数)
                   最后看齿轮齿条样册对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查到资料   先算驱动力        Fn=umg+ma+f(外力)
                   再算齿轮力矩     Tn=Fn*d/2 ...

请问公式 Tn=Fn*d/2000。这里面的d如果是未知的怎么求,没有转速n,已知移动速度v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公式 Tn=Fn*d/2000。这里面的d如果是未知的怎么求,没有转速n,已知移动速度v的话

看空间大小  如果单纯按齿轮模数和承载力那种计算公式 来讲   太复杂了    这种算法只要齿轮能放的下 又满足驱动力就可以   模数和齿数直接按厂家的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空间大小  如果单纯按齿轮模数和承载力那种计算公式 来讲   太复杂了    这种算法只要齿轮能放的下 又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