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里最大螺纹孔

楼主(2022-03-23):
请教各位,solidworks里最大的公制螺纹是M64吗,还有没有更大的?如果我想做M300的螺纹,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自己做一个螺纹就行了。

网友A:
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工程图标注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工程图里自己画螺纹线;如果你是一定需要三维模型的话,按照螺纹具体参数,使用扫描特征也能画出来

网友:
螺旋线 扫描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工程图标注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工程图里自己画螺纹线;如果你是一定需要三维模型的话,按照 ...

感谢

网友:
toolbox设置里增加一个M300螺纹孔

网友:
这种可以自己做,不过我都懒得做,我一般就是手动挖个孔,然后添加螺纹线就行了。

网友:
自己造型也比较方便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