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纸中明细表中紧固件材料的讨论

楼主(2022-03-23):
目前国内紧固件机械性能标准是这两个:
GBT 3098.1-2010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GBT 3098.6-2014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
这两个标准里螺栓、螺钉是按机械性能定的,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材料牌号;
我的习惯也是按机械性能写在明细表或bom里;可看见很多人直接写材料牌号,
比如:35CrMo、45钢、35钢、304、316,这样是不是不够严谨?
因为螺栓、螺钉的制造,除了材料牌号,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热处理,
所以我个人认为只写牌号的方法不可取。

网友A:
这个没必要个人去“认为”的,学院派的标法就是手册上这个,企业自己有自己约定俗成的方法或企业标准,那就执行自己的方法或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必要个人去“认为”的,学院派的标法就是手册上这个,企业自己有自己约定俗成的方法或企业标准,那就 ...

谢谢老兄,这个标准应该是紧固件厂家在包装方面的标法,和我说的图纸表达不是一回事;

网友(点评):
但凡是标准的写法,必然要查一堆手册,也是比较麻烦。还是自我放飞比较合在。

网友(点评):
国家标准居然被你认为成生产厂家的标法,也是脑回路清奇了。

网友:
把紧固件的标准号和规格给出来,标准件制造厂家满足标准要求,就得达到标准里的机械性能。

网友:
M16×50  8.8DAC ISO4017

网友:
一般的公司你写这么详细根本就看不懂,我有时候写的非常全,自以为很厉害,结果到了采购那里就变成:内六角螺丝M5×20就结束了。

网友:
一般非不锈钢、或者铜铝的紧固件标性能等级如8.8等就可以,最多加镀锌钝化等表面要求
不锈钢一般标A2-70之类的也就行(但是有特别要求可能会需要表明304等特定材质)

网友B:
根据我以前的经验,螺钉,垫片,油封类零件都得出图,并就材料,热处理,表面处理都得细化。作为检验来讲,肯定是对图检测。把好每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以前的经验,螺钉,垫片,油封类零件都得出图,并就材料,热处理,表面处理都得细化。作为检验来讲, ...

要求这么多,工资很高吧?

网友(点评):
如果没离职回家的话,现在应该年薪20个,项目奖+销售奖金+产量提成+专利+年薪应该26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求这么多,工资很高吧?

这种没必要骗你,包括薪资制度,考级评定答辩。骗你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必要骗你,包括薪资制度,考级评定答辩。骗你没啥意思

佩服,牛掰

网友:
可以的,这两种是比较常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