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卡盘选型

楼主(2022-03-23):
如图要用三爪卡盘固定管件,管件长度及直径在180~1000MM范围,重量7~100KG,如果长度1000MM,我的卡爪要多长才能让另一端不下坠,

楼主:
转速1分钟1圈

网友:
普通夹爪都难以做到,

网友:
改用立车

楼主:
是用来两端焊接的,立起来的话,要多装夹一次

网友:
直径1米的管件还是要用立车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来两端焊接的,立起来的话,要多装夹一次

两端焊接的话,在立车上装夹,用两个焊枪同时焊接,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焊接的话,在立车上装夹,用两个焊枪同时焊接,不就可以了吗?

这样立着,上面我怕焊不好

网友:
立车装两次夹可以不,或者平车,右边顶着。

网友:
后面加顶针或者托架会好一点。单头横夹有点危险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立着,上面我怕焊不好

你这是三个零件啊,在夹持之前,会做点焊吗?不然的话,焊接前采用水平夹持,零件不会直接掉下来吗?

网友B:
卧车的话,中间试试弄个中心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三个零件啊,在夹持之前,会做点焊吗?不然的话,焊接前采用水平夹持,零件不会直接掉下来吗?

会先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车的话,中间试试弄个中心架

嗯,是有打算做一个可移动升降的支撑

网友:
AMF零点定位系统可以辅助

网友:
一米太长了,另一头最好是增加一个辅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