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缠绕膜的扭矩计算

楼主(2022-03-23):
图片中直径 d=108  D=870,要求15分钟内缠绕膜沿着d一直旋转旋转至D为止 ,现在求线速度周长不确认定是用d*3.14还是 D-d/2*3.14这样算,另外回转支撑加产品总质量是1300kg,转动惯量是1512kg.M平方,需要算出启动扭矩和惯量比?

1

1

2

2

网友A:
负载转矩=加速扭矩+缠绕膜张力扭矩+摩擦产生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转矩=加速扭矩+缠绕膜张力扭矩+摩擦产生的扭矩

哥,有公式没,另外15分钟完成一卷,需要转多少圈。谢谢

网友:
分三部分计算

第一 如图这个轮和轴的自重 计算出转动惯量

第二 计算缠绕膜卷到最大直径的的重量  计算出转动惯量

第三  计算拉力(含阻力)  就是最大直径快卷完 缠绕膜的拉力  拉力×半径=拉力扭矩

第四 (1和2两个的转动惯量×角加速度)+3.拉力扭矩=总扭矩

再就是电机功率计算公式    已知 转速n 总扭矩T 就可以计算 外加安全系数

以上是初步计算 如果是详细计算 要计算 缠绕膜张力(弹性) 和其他几个滚子的布局

如果只是功率计算 以上计算既可以

楼主:
要求15分钟内缠绕膜沿着d一直旋转旋转至D为止,有办法计算没?

网友:
线速度应该是个变量,随着缠绕膜越缠越厚而变大,所以必须知道缠绕膜的厚度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有公式没,另外15分钟完成一卷,需要转多少圈。谢谢

需要膜厚参数。
假设膜厚为t,则卷制层数为:(D-d)/2t
不考虑膜受拉变形导致的膜厚t的变化,卷制过程可以看作一圈圈不同直径(相邻两圈之间的直径差异为2t)的圆的叠加.
则卷制总周长=所有圆圈的周长之和。
则总周长为:pi * ((D-d)/2t) *(d+(D-d)/2t -1).

仅供参考,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
卷绕问题是一个典型问题,大概是恒速(随主机工艺速度),恒张力(张力控制:如果张力控制不好是卷不成的),两个极限:空卷时径最小速度最高;最大径时速度最低,速度随卷径变化而变化。计算时要满足各段工况才能定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详细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膜厚参数。
假设膜厚为t,则卷制层数为:(D-d)/2t
不考虑膜受拉变形导致的膜厚t的变化,卷制过程可 ...

算出来应该是196米,每秒走0.218m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膜厚参数。
假设膜厚为t,则卷制层数为:(D-d)/2t
不考虑膜受拉变形导致的膜厚t的变化,卷制过程可 ...

你好:
      整体计算思路是对的,总周长计算有点错误。
      总周长计算有两个思路,忽略膜厚变化因素及各圈过度处细节:
     设总长度L,膜厚t   缠绕圈数(D-d)/2t
     思路1:等面积法或者等体积法:
     缠绕完成后,截面面积S=1/4*π*(D^2-d^2)=t*L;
      则L=π*(D^2-d^2)/(4t);
    等体积法计算在等式两边同乘以缠绕膜宽度即是。
     思路2:各圈长度累计相加(取中性线K=0.5计算长度):
     第一圈长度L1=π*(d+t)
     第二圈长度L1=π*(d+3t)
    ……
     第n圈长度Ln=π*(d+(2n-1)t),n=(D-d)/(2t)
     总长度L=L1+L2+……+Ln
                =π*【(d+t)+(d+3t)+……+(d+(2n-1)t)】
                =π*【(d+t)+(d+(2n-1)t)】*n/2
                =π*(D^2-d^2)/(4t)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首先条件里应该有错误,总重1300kg,最大直径870mm的话,转动惯量不可能是1512kg·m2,应该要小得多看后面的回复,如果是定频电机,那可以认为是转速不变的,那么假设膜厚t不变的话,圈数就是(D-d)/2t,时间就是圈数除以转速; 如果是恒速率而转速变化,那么时间就按前面朋友的回复,用截面积计算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整体计算思路是对的,总周长计算有点错误。
      总周长计算有两个思路,忽略膜厚变化因 ...

是的,我按周长法计算的时候忽略了膜厚度对于单圈周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