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给公司电脑升级一下配置,真的是太纠结了

楼主(2022-03-23):
下图是原有配置,我用ug与caxa软件,做二百兆以上装配的时候卡的晃眼睛。打算换一下cpu+主板,跟老板说的预算两千多点。
有朋友给推荐了两款,一是AMD的5600x,二是英特尔的I5 12490f。但是与我们公司合作的电脑商一个劲给我推荐10代I5与I7(网上说为了清库存),AMD的直接不卖,真的好烦人,我又很纠结。万一坚持自己的配置,组装出来的电脑不好用,在去找老板就会很尴尬。
论坛里懂电脑的老师给出出主意吧...

补充内容 (2022-3-24 10:16):
看了一下大佬们的评论,首先感谢各位的回复,其次我的问题点在于只换cpu和主板。内存、硬盘是已经换过了。至于批评我换了电脑不能摸鱼的大佬,这个你们完全不用担心,并不是所有老板都只会压榨员工。

网友:
不换,挺着。

网友:
2000太多了,让老板去淘宝之类的找个1500左右包显示器的I9电脑,我老板就是这样,还兴致冲冲的给工程看~

网友:
换毛,为什么要换,不换多香,慢跟你有蛋关系,越慢越好,这样做事慢还能推给电脑,不要换,你作为打工仔管这闲事做什么,越慢越好,慢担误你时间了吗?一点没有,你上班就是8小时,少一分钟老板都扣你钱,坚绝不换,卡机还可以打杯水,尿个尿,当年我用P100时,开机5-10分钟看电脑心情,但这跟我有毛关系吗,不说5-10分钟,就是500分钟我也不管他,老子只管早上打开电源。工具是老板的,你一个破打工的,管这些屁事做什么,
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少干 ,不管你怎么配老板还以为你要吃回扣,要是还是慢,怎么办,还要怼你,认为你做事差,就算好用,也是给你用,老板会说,电脑给你搞好了,做事快点,效率不提高,不骂死你,
少干 出力不讨好的事,

网友:
做设计,电脑都舍不得配。。。这样的企业。个人不看好!

网友(点评):
听说之前的电脑硬件被偷了

网友:
AMD忠实粉丝;内存条不要组4+8的双通道,有点浪费8G内存条,建议组4+4,或者8+8,预算够的话内存条的频率尽量选用高一点的;硬盘的话,C盘也就是系统盘240G其实够用了,再加配一个1T的机械硬盘,日常使用的时候注意下文件都存在机械硬盘里

网友(点评):
也是比较倾向于AMD

网友(点评):
AMD 5600X +主板 +内存 貌似2000不太够啊!原机基本上啥玩意也用不上了,也就剩下电源+机箱 这还没算硬盘呢 显卡1050Ti 略显单薄。。。既然都换AMD,也不差显卡了,直接更换AMD vega 再加2000元

网友:
caxa卡可能是系统兼容问题,老版caxa改标注就是卡,把动态输入之类的去掉看看,cad也有类似问题
这个系统如果升级查查主板能够支持什么CPU,然后直接淘个CPU,把内存升级可能更好(32G),至于硬盘之类的没有容量不足升不升可以随意

网友(点评):
caxa就是打开慢,其他没什么

网友:
直接换新主机。
主板、CPU换了其它的不换,硬件的兼容、画图软件的兼容,有问题更头疼

网友:
事实证明:能少做就少做,能不做就不做。你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就应该能拖就无期限拖下去。你知道有多少人想着电脑再慢一点就好了。

网友:
肯定12代cpu啊

网友(点评):
话说IU各代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追新并无含义

网友:
说实话2k的预算给你还不如不换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专业显卡???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吃力不讨好

网友:
内存16个G,显卡8个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