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杆与伺服电机连接问题

楼主(2022-03-23):
今天看书的时候看到:“通常情况下丝杆与驱动电机连接处推荐采用直联方式,建议采用无间隙的弹性联轴器,避免采用齿轮和键传递动力”,我能想到的除了因为齿轮侧隙会影响丝杠反转精度,有空行程。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为什么要避免使用键传递动力?

出处是《自动化与自动线》李绍炎编著 这本书311页

网友:
是不是怕键来回正反转受不了

网友:
丝杆回转频率高,大面抱死,承载能力强,寿命长,还有就是方面拆卸)个人感觉

网友:
刚性连接当然更好,但是普通的使用场合加工和安装难以保证同轴,反而不好,
柔性的可以容许偏差

网友:
使用伺服的环境,通常精度高、响应快,联轴器也要选没有间隙的,优选弹性膜片联轴器,选型资料里面都会说明使用场合,伺服+丝杆,这里的丝杆应该优先是滚珠丝杆,二者结合使用大概率是对精度、速度、响应都要求高,键槽和键靠侧面的配合来传递扭矩,(当然和加工、选型、装配都有关联),交变载荷下,慢慢的就会出现间隙、磨损,曾经遇到过几次,丝杆上的键槽已惨不忍睹!

网友:
直接的方式结构最少,所以一个是成本最低,二是最可靠。唯一的缺点是加长了模组的整体长度,对安装空间要求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