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一个问题,该零件的圆周方向的有定位孔,设计圆周方向定位装置

楼主(2022-03-23):
差不多工件放下后有2mm的误差,然后需要通过定位孔进行圆周方向定位,精度0.02mm,我想到是用滚珠丝杆可以进行微调,但是无法确定放下后孔的位置,无法定位。

网友A:
用上外圆方孔定位咋样?

网友B:
把定位孔缩小,钻圆孔放个钢球来定位。类似车床回转刀架的定位方式。0.02的精度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上外圆方孔定位咋样?

可以具体一下吗,如果用外圆定位孔有没有比较高精度的呢

网友C:
伺服驱动圆周旋转,光纤检测定位半圆孔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驱动圆周旋转,光纤检测定位半圆孔位置

好的,学习了,光纤能细说一下吗,不太了解,也搜索不到

网友(点评):
光纤传感器,不差钱也可以上激光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上外圆方孔定位咋样?

你好,上外圆方孔怎么定位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学习了,光纤能细说一下吗,不太了解,也搜索不到

好的,学习了,大佬有没有关于光纤传感器的资料呢,监测出这个位置,不太好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驱动圆周旋转,光纤检测定位半圆孔位置

好的,学习了,大佬有没有关于光纤传感器的资料呢,监测出这个位置,不太好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定位孔缩小,钻圆孔放个钢球来定位。类似车床回转刀架的定位方式。0.02的精度有点难。

好的,学习了,确实精度要求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一下吗,如果用外圆定位孔有没有比较高精度的呢

其他大佬也说的差不多了,放在转台上通过传感器找好大致角度,然后侧面或里面半圆用导向件插入定位。流程就这个样子,具体实现方法看你哪个玩的溜,条条大路通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