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轴承

楼主(2022-03-24):
朋友们,有没有懂行的,这是什么轴承,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A:
深沟球轴承镶了一根轴?

网友:
滚珠丝杠带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沟球轴承镶了一根轴?

内圈是一体的

网友:
滚珠丝杠+轴承?

网友:
看起来像螺帽旋转式滚珠丝杆上的螺母

网友:
我想应该是丝杠静止,螺母旋转的传动场合

网友:
丝杠螺母

网友:
这个好像转向器转向 或者机械手臂上面的

网友:
丝杠螺母带个轴承,非标定制的吧

网友(2022-06-09):
滚珠丝杠

网友:
看着像是滚珠花键丝杠上的螺母,要跟另一个花键螺母配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