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有蛋糕的板,使用反射开关检测不准的问题

楼主(2022-03-24):
如图,我在输送线上想检测图片上的蛋糕铝板,使用欧姆龙E3Z-D61反射性光电开关,但有时有铝板的时候,检测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和铝板上粘的残留蛋盘层有关系?

网友A:
检测有无?用镜反射的传感器吧。漫反射遇到表面不光滑或者深色的物体都会减小感应距离。你这蛋糕全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有无?用镜反射的传感器吧。漫反射遇到表面不光滑或者深色的物体都会减小感应距离。你这蛋糕全占了

我是滚筒输送线,铝盘在行走时,经常会掉蛋盘残渣下去,用镜面的反射的怎么安装比较好?

网友B:
买背景抑制型的光电传感器,不管是铝板还是蛋糕都能检测到。

网友:
|kobebryant_lu发表于 03-24 11:10
我是滚筒输送线,铝盘在行走时,经常会掉蛋盘残渣下去,用镜面的反射的怎么安装比较好?

镜反射可以远距离检测,跨过输送线倾斜安装就可以。镜片装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背景抑制型的光电传感器,不管是铝板还是蛋糕都能检测到。

哪个型号的呢?我看欧姆龙只有扩散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型号的呢?我看欧姆龙只有扩散型的

深圳神武传感器  EW-BGD150N    这个传感器我测试过比松下欧姆龙的感应要好一些,发出的不是一个小光点,是一个很大的四方区域,你可以联系他们送个样品你们测试一下。

网友(点评):
主要是铝盘在滚筒上输送,滚筒间隙才25mm,可能会感应到滚筒吧。

网友:
用位移传感器

网友B:
你不要点评,我不知道怎么回复点评。你说清楚你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的,要感应什么,最好配出你的实际工况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要点评,我不知道怎么回复点评。你说清楚你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的,要感应什么,最好配出你的实际工况图

如图,在滚筒线上检测铝板。

检测示意图

检测示意图

网友(点评):
用对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在滚筒线上检测铝板。

从上往下检测的话,你的滚筒间隙是多大的?如果间隙很小,光点可能是会打到滚筒上反射检测到。如果间隙很大,可以设置光点打到间隙里去。
另外,一般这种情况我们做检测都是横着检测的,你看你横向有没有位置安装光电传感器,横向就不用考虑误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上往下检测的话,你的滚筒间隙是多大的?如果间隙很小,光点可能是会打到滚筒上反射检测到。如果间隙很 ...

滚筒间隙15mm,横向检测的话,主要是铝板高度才1.2mm,不太好做,铝板尺寸范围φ120-φ3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滚筒间隙15mm,横向检测的话,主要是铝板高度才1.2mm,不太好做,铝板尺寸范围φ120-φ350。

15mm间隙的话,用我说的那种就不行了,你可以考虑松下CX-441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mm间隙的话,用我说的那种就不行了,你可以考虑松下CX-441来做。

哦,我查看下。

网友C:
这种直接用金属接近开关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直接用金属接近开关不行吗?

接近开关如果横向使用估计有可能,从上往下的话,他铝板很薄,底下就是滚筒有可能会误检测到滚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射呢

那个铝板上有蛋糕残渣,运行时候,时不时会掉残渣到下面去,会不会影响反射信号?

网友(点评):
反向,传感器在下面,传感器可以偏转一个角度,不要在正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如果横向使用估计有可能,从上往下的话,他铝板很薄,底下就是滚筒有可能会误检测到滚筒

对,现在反射距离不好调整,调大的话就检测到滚筒,太远的话蛋盘上有比较厚的蛋糕残渣就感应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如果横向使用估计有可能,从上往下的话,他铝板很薄,底下就是滚筒有可能会误检测到滚筒

现在都想把滚筒改成非标的,自己做一根轴,间隔穿过几根滚轮,把光电检测的区域扩大点。

网友E:
在下面装一个微动开关,带滚轮那种,。

网友:
蓝光光电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铝板上有蛋糕残渣,运行时候,时不时会掉残渣到下面去,会不会影响反射信号?

灯箱没用过,是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下面装一个微动开关,带滚轮那种,。

铝板太轻了,微动开关压不下去,会卡主铝板。

网友F:
板上面有面包,下面没有呀。你干嘛检上面,不检下面呢?传感器放下面滚筒间隙处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上面有面包,下面没有呀。你干嘛检上面,不检下面呢?传感器放下面滚筒间隙处不好么

现在也有装在下面测试,运行一段时间后,光电上面会有面包残渣,形成干扰造成误动作。

网友(点评):
残渣用气枪吹掉?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也有装在下面测试,运行一段时间后,光电上面会有面包残渣,形成干扰造成误动作。

光电现在很便宜么?传感器有很多呀,底下装个行程开关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电现在很便宜么?传感器有很多呀,底下装个行程开关不行么

找了个小的微动开关测试下,也会把影响铝盘输送,有阻力。不知道有啥更好的行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电现在很便宜么?传感器有很多呀,底下装个行程开关不行么

轻的铝板重量不到100g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轻的铝板重量不到100g

天啦,你咋脑袋就认死理呢?一路不通再换一路吧。我呢不认为你找不着合适的行程开关。就算有阻力吧。你不本来就要停下来的么?你不还搞了块挡板么。这样吧,有个简单的,你把你那块挡板通电。这样,铝盘接触挡板形成通路,电阻变动你测电流好了

网友:
用对射的。

网友G:
残留蛋盘层也是在铝板上,对吧?连残留蛋盘层仪器检测,只要光线被遮挡了,那就是有铝板,对吧?

网友:
选用灵敏度更高的光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残留蛋盘层也是在铝板上,对吧?连残留蛋盘层仪器检测,只要光线被遮挡了,那就是有铝板,对吧?

对,是这样的

网友:
用电感式的接近开关。他只对金属起作用,即使有东西残留,也不影响检查,还有就是铝板很薄,开关要选个大点儿的,18、30 这种的。

网友(点评):
电感式,电容式

网友:
很明显用激光型对射光电就行了,倾斜安装,在滚筒的间隙安装,然后上下避开掉渣的区域,激光光电的光束只有几个MM,距离3米都OK,难道还不能满足?

网友(2022-11-01):
引用 网友F:
天啦,你咋脑袋就认死理呢?一路不通再换一路吧。我呢不认为你找不着合适的行程开关。就算有阻力吧。你不 ...

挡板上开个空位,把小阻尼的行程开关装上,铝板过来了,碰到挡板的行程开关就触发信号,很简单的

网友:
估计是物体残留没关系,试下调整传感器检测的距离和查下这个型号的传感器检测距离是多少!

网友(2023-03-08):
漫反射光电和物体表面颜色有关系